EETALK——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网友身在国外,在Amazon上买了一个USB-串口转换器,用FTDI的芯片,Made in我朝。本来使用上是好好的,后来PC上的FTDI的驱动程序更新后,转换器不再转换,不管输入什么,输出都是此芯片非正版

开始以为是自己的板子坏了,检查之后发现是这个USB-串口转换器的问题。联系AmazonAmazon责成卖家回答,来mail说:器件不良,再寄一个给你

跟帖分享下你遇到的类似问题和你的解决方法吧!

网友:
现在说说 提示的信息 这个事情。

其实,写程序写多了,我们就有经验,不管是数码管还是lcd显示屏,显示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并不一定就是这个系统内部真实的情况。
但是,由于对于用户来说,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显示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在下意识里,把显示出来的东西当成这个系统的真实情况,这种想法,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回想一下你第一次接触电脑的时候,你是不是其实只是把显示器当成了电脑的全部?

但是,对于程序员或者说系统设计者来说,事情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显示什么也完全是由他们决定的,他们设计了显示的内容。
就像人说话一样,你心里想的很可能是 我想和你上床。
但是你嘴上说的却是,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其实这两件事情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我之所以有这种感悟,是因为几年前我在工作里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老板是这样对我说的,显示的错误需要通过组合按 XX +XX+XX键才能显示出来,而且用的字符信息,和一般的错误提示信息是一致的,只是我们才会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不想被用户知道真实的情况。

当时我非常郁闷,但是,后来我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的。
这其实和诚实没什么关系。

一方面,用户只是一个普通的使用者,就好象你不能要求随便一个大妈,在遇到电脑出问题的时候,能知道除了杀毒软件以外的什么设置注册表啊甚至是自己写驱动 一样。
用户,其实不想也不需要知道真实的情形。

他只要知道出了问题,然后换一个新的就好了——现代电子产品,可能是因为IC多了,或者是可编程器件多了,现在,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维修已经不存在,更多的是更换。

另一方面,其实,用户对于显示出来的真相,是恐惧的,这就好比,我们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乱码的时候,我们心里是非常淡定甚至冷漠的——妈的,又出现了什么纰漏了。
但是,用户对于乱码,却是恐惧的。
这种恐惧也应该被理解。

想象一下,如果你遇到一个长着一张狐狸脸的人,而且满大街不是狐狸脸就是狗熊脸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心态?
你必须知道,对于用户来说,他对一个系统的所有感知和安全感,百分百来源于他所看到的东西。

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内存泄漏,或者是程序跑飞了,其实并不是多大的事,这并不是因为还没发出去而只在研发阶段。
而是因为,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除了航天飞机,高铁牵引器之类的东西之外,其实说真的,真的就是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告诉那些对此半懂不懂的用户,却会把他们吓坏。
身为中国人,其实我每天都知道自己在吃地沟油,知道自己在吃可能是转基因的东西,但是我对此非常冷漠,但是其他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由此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那么辛苦排队去香港买奶粉。

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是最容易引起恐慌的,然后会做出一些真正非常恐怖的事情来。
这个,你只要随便回顾一次 非典或者类似的 公共传染病事件 就懂了。

所以,有时候,隐瞒真相,反而是对的。

网友:
FTDI的假货吧!

网友A:
USB转串口这种东西,还是便宜点儿自己做吧。50块钱做了一堆,不能用了换一个

网友:
FTDI的中国版芯片,很多人遇到吧。还是买大厂的产品靠谱。

网友:
我曾经,修改驱动文件的一个关键跳转指令,在重新校验sys,居然可以工作.

网友:
正准备大量使用 FTDI

===================================

网友B:
米国技术不是很牛掰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国技术不是很牛掰的么????

比中国牛掰多了,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这种东西,还是便宜点儿自己做吧。50块钱做了一堆,不能用了换一个

想问下不能用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大量使用 FTDI

买到正品片子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1,首先赞一下Amazon,让淘宝京东苏宁等辈,学学
2,USB转串口这种东西也不值啥钱,如果价格不菲的物件,,也再送一个?,,
大家说

网友:
看来用国产的FT232,不如直接用PL2303、CH341,价格更低。

网友:
感觉不会因为FT232驱动升级导致板子不可用吧?但天朝的东西却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不能用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说实在,我用过的除了有几个烧坏的还真没有见过其他问题,不过我没有用过高比特率,都是9600。波特率高了性能怎么样没有试过。烧坏也是操作原因导致的,暂时没有遇到过原因不明的问题。

网友:
假货,被官方新驱动ban了,换IC吧。

网友:
说一件类似的事情:可能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应该还在弄stm8,业余的时候,stm8有好几个discovery非常奇葩,用的usb口都是方形mini口,这种线不多见。我买的第一块板子时,因为自己有一条线就没买新的,回到家后我开始安装环境调试,但是我发现怎么都仿真不了。
IAR提供的错误,具体信息我忘了,但大体是说少了某个dll还是怎么,我就着这个提示搜索了很久。
本来就业余时间就没多少,我每天下班回到家折腾折腾,时间长了心里就郁闷,期间重装了IAR,包括重装了系统可能都有。
结果就是不行。

后来,我看着那根有点儿生锈的线,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呢?
但我手上没有其他线,我干脆就把一根其他的USB线给剪了,拉出四根线,然后搜了一下对应的引脚图,直接焊了上去。
结果,好了。

这件事情和主题帖里的事情,并不那么相似,主要是,没涉及买来的产品有问题,而是,我自己用的那根旧线有问题(后来我买了一根新的,也就结束了这种苦逼的直接飞线的经历。)

但相似的是,我们都被 错误提示给误导了。

这里头其实蛮有说道。但我不想再罗罗嗦嗦写一大堆,不过前面是说事情,难免多了点。下一个帖我接着说说 关于显示的信息这件事情。

网友:
扯得好远,我都不知道怎么拉回来。
但我还是简单说一下:

1.当你遇到出错的时候,其实对于你来说,对于一个用户来说,你知道的,永远只是,出错了或者没出错,至于到底是什么错误?
你,不知道,也不需要去弄明白。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啊,难道我中毒了,我还要去研究我中毒的机理?
开玩笑,我除了首先上医院解毒,其实我最想做的只是打电话报警而已。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
你是一个购买产品的人,虽然这很显然是一个提供给程序员一类的开发者使用的串口工具,但即使如此,你也不是这个串口工具本身的开发者。
你购买它,是为了省去你去做这一部分的工作,那么,你买的是成品你就不该再去追求它怎么回事。
出现了问题,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找卖家或者换一个对的,而不是自己亲手去解决它。

——这其实不只是说给别人听,也是说给我自己听,就像我在工作中交接别人项目的时候一样。
不是我引进来的问题,真的不要一下就钻进去,而是要去找做这个事情的人。

另一方面,前面说的很多了。
不要被你看到的东西所欺骗。
但是,你可以知道,出了某些问题,至于问题是什么,你不可能从这里直到所有真相,也无需直到所有真相。

诶,又一次扯远了,主要是这事,我还真的挺有感受的

网友E:
14年时有一次FTDI公司升级了FT232的驱动,导致盗版了FT232全不能用了,换了驱动也不能用,要用一个工具更改FT232的硬件ID后更新固件才能用,不过过了几天FTDI公司就又更新了驱动解除了对盗版FT232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年时有一次FTDI公司升级了FT232的驱动,导致盗版了FT232全不能用了,换了驱动也不能用,要用一个工具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