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FID的问题

楼主:
初学RFID,我是个小白,刚开始用资料提供的上位机控制RFID模块读取IC卡的数据,在这里有疑问就是能不用上位机控制,设置成当有IC卡接触到RFID读写器区域时自动读取IC卡的数据吗,具体要怎么实现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用单片机写一个读写程序,将进入范围内的射频卡信息读取过来,你可以选择存储或者送显示。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即可,不过既然是小白,估计更不会了。如此的话,赶紧学习脱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即可,不过既然是小白,估计更不会了。如此的话,赶紧学习脱白。

单片机我学过,只是对rfid不了解而已,你能发份用单片机控制的例程给我了解一下吗,或者介绍一下一点资料给我看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写一个读写程序,将进入范围内的射频卡信息读取过来,你可以选择存储或者送显示。

单片机我学过,只是对rfid不了解而已,你能发份用单片机控制的例程给我了解一下吗,或者介绍一下一点资料给我看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我学过,只是对rfid不了解而已,你能发份用单片机控制的例程给我了解一下吗,或者介绍一下一点资料 ...

例程我没有,也反对动不动要例程的习惯。你应该去仔细看看你所用模块的使用手册,看明白了,且会用单片机,那么自然知道该怎么办。这里,你不需要重新设计RF ID部分,用原来的模块即可,单片机在此只是替代PC发指令、收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例程我没有,也反对动不动要例程的习惯。你应该去仔细看看你所用模块的使用手册,看明白了,且会用单片机 ...

我只有一块rfid模块和一个上位机软件,因为模块不是我买的, 没有你说的数据手册,所以无从下手啊,你能介绍点资料我看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一块rfid模块和一个上位机软件,因为模块不是我买的, 没有你说的数据手册,所以无从下手啊,你能 ...

那就去买个资料齐全的,或者用端口捕获软件抓取、分析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我学过,只是对rfid不了解而已,你能发份用单片机控制的例程给我了解一下吗,或者介绍一下一点资料 ...

以前上学的时候写过一个,我得找找,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网友:
楼主学会了没?我最近 也在做这个,感觉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