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ccs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63 @ 0x0) (Error -260

楼主:
求助: 过完年重装的系统,回来学校发现ccs不能给msp432烧程序,总是提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63 @ 0x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6.0.14.5)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7725-1-1.html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90614.aspx
http://www.vccoo.com/v/d31351
后来发现板子下载器tm4的一个脚断掉了,连到旁边的脚上边了,我用轻轻地针一挑,完了,直接两个脚碎掉了(这质量忒差了,感觉引脚猝过火,所以才那么脆,害怕你拿去其他地方用?),又出来的其他错 这个错是硬件损坏的错,板子就搁置了。

在论坛新买的板子也到了,同样的方法,还是上边的错误,执行到了下边。。。
所提供的方法都尝试了,还是不行,重新msp432_Factory_Reset之后,烧程序烧到这里

现在,不插板子提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260 @ 0x0)
An attempt to connect to the XDS110 failed.
The cause may be one or more of: invalid firmware update, invalid
XDS110 serial number, or faulty USB connection. The firmware and
serial number may be updated using the xdsdfu utility found in
the .../ccs_base/common/uscif/xds110 directory of your
installation. View the ReadMe.txt file there for instructions.
(Emulation package 6.0.14.5)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w/faq/526.msp432-faq.aspx
这里边解释到 更改jtag为swd 还有usb3.0的影响,可是我都尝试了还是不行,
去微软找了最新的适配驱动,还是徒劳,windows也进行了update,同样无用
这些显示的都挺正常的。

哦,卸载了,重装了ccs也还是不行,把最新的换成次新的
哎~折腾了几天,程序都烧不了、、、、
真的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哎,只能来此求助
希望见到过相关问题的回答一下,拜托了

网友:
进去这里边,根据readme

在cmd下边输入
d:
cd xxx文件夹名称
进入该目录下依次输入这两条命令
xdsdfu -m
xdsdfu -f firmware.bin -r
然后就刷进去了
xdsdfu -m
xdsdfu -s -r XXXXXXXX (1-8个序列号 可以使板子后边的,随意了)
之后就重新安装驱动, (我操作了两遍,通常没这么多)
安装好驱动就可以用了(按照道理是这样)
然而进了ccs 烧历程都不行,
不插板子 报-260
插上板子 报-1063

网友:
目测,估计还是ccs的问题。。。哎,ti干干嘛搞这么个蛋疼开发环境,其他的都好,就这点,动不动装的怎么滴就挂了,坛子里多少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台电脑看看板子还能用不,这折腾的也是够彻底了
(ps:这种片子引脚居然能断有点不信啊)

网友:
如果楼主是重装系统,我没有用过ccs,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因为即使你把软件不安装在c盘,那么也要用到c盘的注册表的。所以重装系统软件用不了。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楼主卸载软件并且删除注册表,重新安装软件,但是这个软件据说不好搞,另外,楼主也要注意下版本咯。

网友:
你用的ccs,为什么不用IAR?---来自群里网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