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软件使用

楼主:
请问交流电源的那个VOFF指的是什么啊?一般怎么设置

网友A:
VOFF:直流偏置电压。这个正弦波信号,是可以带直流分量的;
VAMPL:交流幅值。是正弦电压的峰值;
FREQ:正弦波的频率;

网友B:
直流偏置。这两天我也刚学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MqJEfniRk87LHW9-30a

网友:
            关闭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偏置。这两天我也刚学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IRK6bXk2LAAYKFiu7M7yCZ0PW3FbHM3zOKwggwc94 ...

嗯嗯,后来我也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FF:直流偏置电压。这个正弦波信号,是可以带直流分量的;
VAMPL:交流幅值。是正弦电压的峰值;
FREQ ...

追问一下,pspice里面怎么添加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的那个变压器呀

网友A:
pspice添加变压器要找适合自己用的模型,或者自己制作模型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pice添加变压器要找适合自己用的模型,或者自己制作模型比较麻烦

我现在使用simulink仿真,但是那里面的变压器还是不能设置原副边线圈的匝数比,这个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帮助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