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电路原理图,

楼主:
   解释下工作原理,最终输出是什么信号?

微波雷达模块输出信号

微波雷达模块输出信号

网友A:
输入信号足够小的话,这是两级线性放大器,但增益相当大。
电路中使用了一支10nF和一支1nF电容,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支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足够小的话,这是两级线性放大器,但增益相当大。
电路中使用了一支10nF和一支1nF电容,不明白为 ...

我感觉前一级放大  后一级比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前一级放大  后一级比较啊?

“后一级比较”
此言从何而来?

网友:
1M电阻可以等价开路吗?

网友:
就是单电源供电  两级反向比例

你说的1nf是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