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RGB LED使用问题

楼主:
对于5050RGB类型的LED,可以显示7中色彩,我想问一下对于一种颜色通过Din引脚输入怎样的24位数使其显示某一颜色,对应关系是什么

网友A:
1、三色LED显示不同颜色,是三色混色原理,即它们的发光强度的比例不同而得出的。
2、控制LED发出不同强度的光,需要模拟方式的电压(电流)驱动,并且光强与电压(电流)并非是线性的,需要校正,
3、24位数据控制三色LED时,可分8+8+8分别对三种颜色控制,由于给出的是数字,所以需要DAC,由八位数据变为一个模拟。

网友:
如果偷懒 也有这种芯片RGB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三色LED显示不同颜色,是三色混色原理,即它们的发光强度的比例不同而得出的。
2、控制LED发出不同强度 ...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限流电阻的选择,我查资料电压, R: 2.0-2.4V,G: 3.0-3.4V,B: 3.0-3.4V
RGB正端5V,假设每个灯的电流为10mA,那么R应该去250Ω左右,BG应该接150Ω左右。下面这个电路图是我看别人设计的,上面PORT_R,PORT_G,PORT_B接的是5V,C0接地,为什么他上面的限流电阻选那么大,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限流电阻R是由供电电压E、LED压降VT、工作电流(或最大电流)I决定的:

    R = (E  - VT ) /  I
可以自己算一算。
      要知道别人为什么取这个数值,你要知道别人用的是什么LED,也就是说LED特性是什么样的,再者,别人所期望的光强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