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
一.焊盘重叠
焊盘(除表面贴装焊盘外)的重叠,也就是孔的重叠放置,在钻孔时会因为在一处多钻孔导
致断钻头、导线损伤。
二.图形层的滥用
1. 违反常规设计,如元件面设计在 BOTTOM 层,焊接面设计在 TOP,造成文件编辑时正
反面错误。
2. PCB 板内若有需铣的槽,要用 KEEPOUT LAYER 或 BOARD LAYER 层画出,不应用其
它层面,避免误铣或没铣。

三.异型孔
若板内有异型孔,用 KEEPOUT 层画出一个与孔大小一样的填充区即可。异形孔的长/宽比
例应≥2: 1,宽度应>1.0mm,否则,钻床在加工异型孔时极易断钻,造成加工困难。
四.字符的放置
1. 字符遮盖焊盘 SMD 焊片,给印制板的通断测试及元件的焊接带来不便。
2. 字符设计的太小,造成丝网印刷的困难,使字符不够清晰。
五.单面焊盘孔径的设置
1. 单面焊盘一般不钻孔,若钻孔需标注,其孔径应设计为零。如果设计了数值,这样在产
生钻孔数据时,其位就会钻出孔,轻则会影响板面美观,重则板子报废。
2. 单面焊盘若要钻孔就要做出特殊标注

网友:
六.用填充区块画焊盘
用填充块画焊盘在设计线路时能够通过 DRC 检查,但对于加工是不行的,因此类焊盘不能
直接生成阻焊数据,上阻焊剂时,该填充块区域将被阻焊剂覆盖,导致器件焊接困难。
七.设计中的填充块太多或填充块用极细的线填充
1. 产生光绘数据有丢失的现象,光绘数据不完全。
2. 因填充块在光绘数据处理时是用线一条一条去画的,因此产生的光绘数据量相当大,增
加了数据处理难度。
八.表面贴装器件焊盘太短
这是对于通断测试而言,对于太密的表面贴装器件,其两脚之间的间距相当小,焊盘也相当
细,安装测试须上下(右左)交错位置,如焊盘设计的太短,虽然不影响器件贴装,但会使
测试针错不开位。
九.大面积网格的间距太小
组成大面积网格线同线之间的边缘太小(小于 0.30mm),在印制过程中会造成短路。
十.大面积铜箔距外框的距离太近
大面积铜箔外框应至少保证 0.20mm 以上的间距, 因在铣外形时如铣到铜箔上容易造成铜箔
翘及由其引起焊剂脱落问题。

网友:
十一.外形边框设计的不明确
有的客户在 KEEP LAYER 、 BOARD LAYER、 TOP OVER LAYER 等都设计了外形线且这
些外形线不重合,造成成型时很难判断哪一条是外型线。
十二.线条的放置
两个焊盘之间的连线,不要断断续续的画,如果想加粗线条不要用线条来重复放置,直接改
变线条 WIDTH 即可,这样的话在修改线路的时候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