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绘制元件库出现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用AD10绘制元件库时,一个元件的多个部分,放置元件时出现的是U?:1为什么不是U?A;

网友A:
这个是可以自己进行设置的,可以自己选择设置后面是跟字母还是跟数字。

网友B:
在新建一个元器件后,画另外一部分的时候
Tools ---> New Part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自己进行设置的,可以自己选择设置后面是跟字母还是跟数字。

大神,请问如何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新建一个元器件后,画另外一部分的时候
Tools ---> New Part
就好了

我是这样添加出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您应该在如下的地方进行设置,如果要设置part的话,也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您应该在如下的地方进行设置,如果要设置part的话,也可。

我是在这里设置的,也不行,同样的操作用AD9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这里设置的,也不行,同样的操作用AD9就没有这个问题

难道是您的软件的问题?我用精简版的ad10,没有这个问题哦。O(∩_∩)O哈哈~

网友:
没有遇到过,围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