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硬件I2C是哪几个管脚

楼主:
请教一下MSP430F169的硬件I2C是P6口的几个管脚吗,还是169的所有管脚都可以用,我看了169的英文资料,貌似也没有提到具体要用哪个I/O口的管脚。

网友A:
这个要看datasheet,而不是看user's guide。

网友:
硬件I2C的引脚是几个固定的引脚,是不随便哪个都行。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请您参考这个器件的datasheet,也就是规格书,这个文档里面有写呢,一般是pdf的,楼主看看呢

网友:
实在不行把你的英文资料传上来吧,这样也方便点

网友:
上传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datasheet,而不是看user's guide。

好的,我已经上传了datasheet

网友:
嗯,是这两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