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写问题

楼主:
现在用STM32驱动1音频芯片,初始化已经通过,貌似也能写,为了验证写入数据的正确性,现在要把写的数据读出来加以比较。此时,却发现问题,读出的数据
全部为0,求指教!!!

网友A:
有些芯片读和写操作的不是相同的寄存器,或许读出的就是0呢。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分析一下,看看从设备是否正常响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芯片读和写操作的不是相同的寄存器,或许读出的就是0呢。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分析一下,看看从设备是否 ...

初始化已经通过,说明从设备已经响应了。
DataSheet有读时序,说明相应寄存器必有数据可读。
您若经验丰富的话,是否还有其他情况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已经通过,说明从设备已经响应了。
DataSheet有读时序,说明相应寄存器必有数据可读。
您若经验 ...

那说明写可能是没问题了,主要是读,可能是读时序不对。

网友:
可以多读几个寄存器,如果寄存器的值都是0,并且寄存器是允许读的。那么,很可能是读的时序有问题,还是看看波形更直接。

网友:
开始还不能确定是读的问题,因为要验证写才要读的。
读操作是完全按照Datasheet时序编的代码,不会有问题。
现在只写一个软复位,其他寄存器值不写,即读芯片寄存器默认值,依然全部是0.
求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