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有源滤波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有源滤波电路,是低通还是高通? 之前有看到一个高通的电路图,除了同相输入端输入不同,电路结构基本相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高通,也不是低通。而是带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高通,也不是低通。而是带通。

为什么?能解释一下吗?那个通过频率是由那几个电阻电容决定的?

网友A:
那个C?挡住了高频,而C?而反馈了高频,所以只能是带通了,

嗨…… ,都是?到底是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C?挡住了高频,而C?而反馈了高频,所以只能是带通了,

嗨…… ,都是?到底是哪一个呢?

不好意思,还没来得及标号~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后面部分是带通的话,那前面那个运放组成的是高通滤波器,还是说只是一个放大电路?

网友:
运放,它只是放大。而决定频率及相位特性的是RC。前后两个放大器的电路形式相同,所以起到的作用一样,

网友:
如果设计这种电路,计算是比较麻烦的,使用软件倒是个很简单的事。

这里给你个TI的WEBENCH设计的带通滤波器,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