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打印时这个问题怎么破

楼主:
显示焊盘编号,设置为14根本看不到,看下图

显示焊盘编号,设置为500效果不明显,看下图

怎么破?那里除了问题呢?以前都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ad16来做呢,其他版本的也可以啊。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换换软件把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刚刚试了下,也不行。。。

网友A:
话说最大只能到200,你设置了500,他不会提示,但是你确认弄成pdf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200.但是至于为什么字这么小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单单是AD16的问题。我用的AD15也是这个样子。我一开始还猜想跟单位有没关系,切换了单位后试了也一样是这个样子。o(︶︿︶)o 唉

网友B:
还没用过那么高版本的,觉得还是低版本比较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说最大只能到200,你设置了500,他不会提示,但是你确认弄成pdf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200.但是至于为什么字 ...

只有两百,我设500没有提示,我还试过一千,,,,他默认也是这样的,好像是,,,500和一千没有啥变化,我上个月还用的AD15,就能正常打印出来。换了AD16就不行,而且降会AD15也不行,我看要尝试一下AD09了。这不会是一个BU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那么高版本的,觉得还是低版本比较好用

高版本的融入了新的功能,你没有去发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两百,我设500没有提示,我还试过一千,,,,他默认也是这样的,好像是,,,500和一千没有啥变化, ...

不知道呀,我觉得有可能。AD确实有时候会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