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g2553用什么下载程序?只能用MSP-FET430UIF么?有没有简单点的

楼主:
请问MSP430g2553用什么下载程序?只能用MSP-FET430UIF么?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lauchpad 不是挺简单的吗

网友A:
我想自己画板子,只用的到G25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自己画板子,只用的到G2553

哎呀 你可以现在lauchpad 下载好了,再把它取出来呗,然后“焊死”它,对,“焊死”它!这样别人想更新程序都更新不了。

网友:
那个仿真器集成了jtag sbw,bsl,bsl应该是最简单的。要用到一个340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