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导出的时候报错

楼主:
利用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版本 制作原理图库,在最后一步导出的时候软件 提示 :

请教这是怎么了啊?

网友A:
OLB是中文名字么?

网友:
大神些请赐教!

网友B:
这里没有报错误的原因啊。。你去找到提示里面的log出来看看,看看报错是什么样的错误啊。只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看不出来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没有报错误的原因啊。。你去找到提示里面的log出来看看,看看报错是什么样的错误啊。只有这么个东西我 ...

log里面的信息的最后几行是:
14:45:04 Created symbol file C:\Users\01\Desktop\stm32f407\UNTITLED\UNTITLED1\UNTITLED44.xml
14:45:04 Starting tcl/tk process C:\Cadence\SPB_16.5\tools\tcltk\8.4\bin\tclsh.exe "C:\Cadence\LibraryBuilder\Scripts\emaEdaBuilderUtils.enc" "C:\Users\01\Desktop\stm32f407\UNTITLED\UNTITLED1\UNTITLED44.xml" "C:\Users\01\Desktop\stm32f407\UNTITLED\UNTITLED1\鏂板缓鏂囦欢澶?olb" "UNTITLED44" 0 "C:\Users\01\AppData\Local\Temp\tmp417A.tmp"
14:45:05 tcl/tk process exited with output
14:45:05 Export process returned with response
14:45:05 E-
14:45:05 E-Failed to export symbol.
14:58:35 In PDFExtractionForm FormClosing MdiFormClosing
14:58:35 In ScratchPadForm FormClosing MdiFormClosing
14:58:35 In SymbolViewForm FormClosing MdiFormClosing
14:58:35 In MainForm FormClosing UserClosing
14:58:35 In PDFExtractionForm FormClosing UserClosing
14:58:35 In ScratchPadForm FormClosing UserClosing
14:58:35 In SymbolViewForm FormClosing UserClosing
14:58:35 Application run completed

网友:
大神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LB是中文名字么?

之前是中文的,但是后面改成英文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中文的,但是后面改成英文的也不行!

阿西吧,,不知道了。。。我一般都是直接用orcad画原理图库。。。。

网友:
破解是成功的吗。你是不是把库放在桌面上了?保存到某个盘的位置,纯英文路径下试试呢。路径里还有好几个UNTITLED。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是软件破解的原因还是软件设置的原因?

网友D:
楼主,你的导不出原理图SYMBOL解决了没有,我的和你的一模一样,网上资料找遍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哪位大侠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导不出原理图SYMBOL解决了没有,我的和你的一模一样,网上资料找遍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哪 ...

原理图库要先新建一个 .olb元件库

保存

网友:
cadence allegro 软件安装经验分享;

CADENCE ALLEGRO 17.2;  安装用老吴的插件安装破解非常方便和简单;只需要把杀毒软件及360之类的安全软件退出即可。第一次安装先安装cadence 安装完成后启动下软件;在继续安装补丁。补丁安装完成后启动cadence。这时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你用老吴的插件清理了cadence软件产品的注册表,这时软件就变成绿色版本的了。在程序卸载管理下面无法找到cadence产品的卸载入口;这时你只能直接删除cadence文件夹根目录来删除cadence软件产品。删除后再用老吴的插件彻底清除cadence软件的注册表;

   如果你安装cadence library builder 产品,安装后一定要修改环境变量,把你系统使用的环境变量指向,一定指向你安装cadence软件产品的根目录“一般如果在D盘,根目录地址是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把这个根目录地址添加到你系统环境变量path中。否则你不能导出元件符号及库文件;如果你安装cadence library builder后发现不能正常导出元件符号及库文件,又用老吴的插件卸载了清理了cadence library builder软件及注册表,这时你若在想安装cadence library builder软件,必须把cadence软件产品全部从新安装一遍。否则cadence library builder无论你怎么安装都无法导出元件符号及元件库。

  因为软件变成绿的软件后cadence library builder软件无法找到cadence软件产品;日志提示cadence未正确安装不能发现。这时你只能把cadence软件产品从新安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