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有关问题请教

楼主:
问题一:AD9中不知道无意中设置了什么,画线条时,在终点附近很难出线光圈(中点),线条老是不能对齐。
问题二:AD9的PCB界面中,修改元器件封装后,如何更改Footprint的名称(这里说的不是元器件名称),因为我知道99SE中可以通过Rename改名称,每次还都要导入到99SE中去更改,太麻烦了。

网友:
2.直接更换新的封装名称就可以了啊!!!

网友:
第二个问题如楼上,直接更改就可以改了。点击相应封装弹开参数对话框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没太理解你的意思。猜测是无法对应点吧,你设置下grid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可以参考如下的地址: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page=1#pid1952130

第二个问题,没看懂。。。。。

网友:
第一个问题就是grid没设置,自然线就没有对准珊格,鼠标没有自动捕捉,只要勾选此功能即可,楼上已经回复!这里就不重复了。
第二个问题可以在PCB libary,修改封装,然后UPDATE就可以了。

网友:
器件封装名要到封装库修改

网友:
大侠们,我的是AD9软件,栅格设置界面是这样的,你们的说的方法我还是没解决掉,请大家再看下图片。

网友:
把4楼给的贴好好看看
要不回复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