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zynq安装QEMU虚拟平台

楼主:
1.下载QEMU源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Xilinx/qemu.git

2.安装需要的库
apt-get install zlib1g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ib2.0-dev

apt-get install libpixman-1-dev

apt-get install libgcrypt11-dev

apt-get install libfdt-dev

3.配置QEMU
到刚下载的qemu文件夹下
./configure --target-list=arm-softmmu --disable-werror --disable-kvm

这时候出现一堆配置信息
4.编译QEMU
在qemu文件夹下
make

这时候出现一堆编译信息
编译成功在qemu/arm-softmmu文件夹下生成了一个可执行文件qemu-system-arm,到该目录下
./qemu-system-arm

--------------------------------------------------------------------
Xilinx QEMU Mar  8 2016 23:00:06.
--------------------------------------------------------------------
No machine specified, and there is no default.
Use -machine help to list supported machines!

今天就到这里

网友:
来自 2楼

也可以下载已经包含了针对zynq进行过修改的qemu以及xilinx zynq内核/文件系统镜像压缩包(针对zc702)
wget http://xilinx.wdfiles.com/local--files/zynq-qemu/zynq_linux.tar.gz

  • 压缩包内包含了qemu所需的所有静态链接文件
  • 进行解压
  • tar -xvzf zynq_linux.tar.gz

  • 进入目录后可以直接运行start_qemu.sh脚本来启动qemu
    1. ./start_qemu.sh

    看到一下一堆信息
    1. ram size=40000000
    2. error reading QSPI block device
    3. error no mtd drive for nand flash
    4. a0mpcore_priv: smp_priv_base f8f00000
    5. error no sd drive for sdhci controller (0)
    6. error no sd drive for sdhci controller (1)
    7. Number of configured NICs 0x1
    8. ram_size 40000000, board_id d32, loader_start 0
    9.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1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
    11. Linux version 3.3.0-14.2-build1 (relman@xcobldal824) (gcc version 4.6.1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1.09-50) ) #1 SMP PREEMPT Thu Jul 12 09:04:32 MDT 2012
    12.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87d
    13.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14. Machine: Xilinx Zynq Platform, model: Xilinx Zynq ZC702
    15. bootconsole [earlycon0] enabled
    16.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17.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c190b000 s5696 r8192 d14784 u32768
    1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55744
    19.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PS0,115200 root=/dev/ram rw initrd=0x800000,8M ip=:::::eth0:dhcp earlyprintk
    2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21.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22.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23. Memory: 240MB 768MB = 1008MB total
    24. Memory: 1009280k/1009280k available, 39296k reserved, 270336K highmem
    25.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26.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27.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28.     vmalloc : 0xf0000000 - 0xff000000   ( 240 MB)
    29.     lowmem  : 0xc0000000 - 0xef800000   ( 760 MB)
    3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31.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32.       .text : 0xc0008000 - 0xc040bdb0   (4112 kB)
    33.       .init : 0xc040c000 - 0xc0430640   ( 146 kB)
    34.       .data : 0xc0432000 - 0xc045fd20   ( 184 kB)
    35.        .bss : 0xc045fd44 - 0xc0479f5c   ( 105 kB)
    36.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37.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38. NR_IRQS:128
    39. xlnx,ps7-ttc-1.00.a #0 at 0xf0000000, irq=43
    4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41.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08.95 BogoMIPS (lpj=544768)
    42.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43.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44.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45.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46. smp_twd: clock not found: -2
    47. Calibrating local timer... 84.75MHz.
    48.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1 counters available
    49.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2f3000 - 0x2f3034
    5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51.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52. Brought up 2 CPUs
    53.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219.95 BogoMIPS).
    54. devtmpfs: initialized
    5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56. L2x0 series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57. l2x0: 8 ways, CACHE_ID 0x00000000, AUX_CTRL 0x7206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58.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pl330' id 0

    如果需要退出,ctrl+a,再按x

网友A:
    白板 又开始玩zyn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板 又开始玩zynq了?

    什么叫又?什么叫又开始?

网友:
    为什么楼主你的qemu可以smp2,我看qemu源码哪块板子的max是1?

网友:
    您好

    我按你的提示,走完最后一步了

    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怎么让它和sdk脱离硬件进行调试呢?

网友:
    楼主我最后打印出的信息和您的不太一样

    ram size=40000000
    error reading QSPI block device
    error no mtd drive for nand flash
    a0mpcore_priv: smp_priv_base f8f00000
    error no sd drive for sdhci controller (0)
    error no sd drive for sdhci controller (1)
    Number of configured NICs 0x1
    ram_size 40000000, board_id d32, loader_start 0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
    Linux version 3.3.0-14.2-build1 (relman@xcobldal824) (gcc version 4.6.1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1.09-50) ) #1 SMP PREEMPT Thu Jul 12 09:04:32 MDT 2012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Xilinx Zynq Platform, model: Xilinx Zynq ZC702
    bootconsole [earlycon0] enabled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c190b000 s5696 r8192 d14784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55744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PS0,115200 root=/dev/ram rw initrd=0x800000,8M ip=:::::eth0:dhcp earlyprintk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240MB 768MB = 1008MB total
    Memory: 1009280k/1009280k available, 39296k reserved, 270336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f0000000 - 0xff000000   ( 24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ef800000   ( 760 MB)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text : 0xc0008000 - 0xc040bdb0   (4112 kB)
          .init : 0xc040c000 - 0xc0430640   ( 146 kB)
          .data : 0xc0432000 - 0xc045fd20   ( 184 kB)
           .bss : 0xc045fd44 - 0xc0479f5c   ( 105 kB)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128
    xlnx,ps7-ttc-1.00.a #0 at 0xf0000000, irq=43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17.49 BogoMIPS (lpj=108748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mp_twd: clock not found: -2
    Calibrating local timer... 97.09MHz.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1 counters available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2f3000 - 0x2f3034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Brought up 2 CPUs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441.13 BogoMIPS).
    devtmpfs: initializ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L2x0 series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8 ways, CACHE_ID 0x00000000, AUX_CTRL 0x7206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pl330' id 0
    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arm-pmu' id 0
    hw-breakpoint: debug architecture 0x0 unsupported.
    xslcr xslcr.0: at 0xF8000000 mapped to 0xF000800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gpiochip_add: registered GPIOs 0 to 245 on device: xgpiops
    xgpiops e000a000.gpio: gpio at 0xe000a000 mapped to 0xf000a00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xttcpss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rootfs image is not initramfs (junk in compressed archive); looks like an initrd
    Freeing initrd memory: 8192K
    xscugtimer xscugtimer.0: ioremap fe00c200 to f000c200 with size 400
    pl330 dev 0 probe success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459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e0001000.uart: ttyPS0 at MMIO 0xe0001000 (irq = 82) is a xuartps
    console [ttyP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console [ttyP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e0000000.uart: ttyPS1 at MMIO 0xe0000000 (irq = 59) is a xuartps
    xdevcfg f8007000.devcfg: ioremap f8007000 to f0060000 with size 10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GEM: BASEADDRESS hw: e000b000 virt: f0062000
    XEMACPS mii bus: probed
    xemacps e000b000.eth: invalid address, use assigned
    MAC updated 26:2f:dc:0e:70:ad
    eth0, pdev->id -1, baseaddr 0xe000b000, irq 54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xusbps-ehci xusbps-ehci.0: Xilinx PS USB EHCI Host Controller
    xusbps-ehci xusbps-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xusbps-ehci xusbps-ehci.0: irq 53, io mem 0x00000000
    xusbps-ehci xusbps-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0.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0 ports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Xilinx PS USB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Apr 01, 2011)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2c /dev entries driv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gspca_main: v2.14.0 registered
    uvcvideo: Unable to create debugfs directory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WDT OF probe
    xwdtps f8005000.swdt: Xilinx Watchdog Timer at 0xf0066000 with timeout 10 seconds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mmc0: Hardware doesn't report any support voltages.
    sdhci platform registration fail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40 variant 0 rev 0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GEM: lp->tx_bd ffdfb000 lp->tx_bd_dma 2f213000 lp->tx_skb ef2539c0
    GEM: lp->rx_bd ffdfc000 lp->rx_bd_dma 2f212000 lp->rx_skb ef2538c0
    GEM: MAC 0x0edc2f26, 0x0000ad70, 26:2f:dc:0e:70:ad
    GEM: phydev ef2d1c00, phydev->phy_id 0x1410cc2, phydev->addr 0x17
    eth0, phy_addr 0x17, phy_id 0x01410cc2
    eth0, attach [Marvell 88E1111] phy driver
    Sending DHCP requests ., OK
    IP-Config: Got DHCP answer from 10.0.2.2, my address is 10.0.2.15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0.0.2.15, mask=255.255.255.0, gw=10.0.2.2,
         host=10.0.2.15,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0.0.2.2, rootserver=10.0.2.2, rootpath=
    RAMDISK: ext2 filesystem found at block 0
    RAMDISK: Loading 8192KiB [1 disk] into ram disk... done.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on device 1:0.
    devtmpfs: mounted
    Freeing init memory: 144K
    Starting rcS...
    ++ Mounting filesystem
    ++ Setting up mdev
    eth0: link up (1000/FULL)
    ++ Starting telnet daemon
    ++ Starting http daemon
    ++ Starting ftp daemon
    ++ Starting dropbear (ssh) daemon
    rcS Complete
    zy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