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搭建环境,根据手册的操作交叉编译JPEG出问题了,请指教!!

楼主:
根据手册:
4.6.1 交叉编译 jpeg
$ tar -xvf Helper2416/sources/depends/jpegsrc.v6b.tar.gz -C /home/fedora/workspace/
$  cd ~/workspace/jpeg-6b/
$ ./configure --enable-shared --enable-static --prefix=/opt/toolchains/arm-jyxtec-linux-gnueabi/arm-jyxtec-linux-gnueabi/sysroot/
--build=i386 --host=arm-linux
然后修改生成的 Makefile,如下
CC= gcc 改为:CC= arm-linux-gcc
AR= ar rc 改为:AR= arm-linux-ar rc
AR2= ranlib 改为:AR2= arm-linux-ranlib
$ make
$ sudo make install-lib

对我的环境来说,
我的编译器的库文件所在目录是/home/ballack/workspace/arm-jyxtec-linux-gnueabi/sysboot/
当我执行到
$ ./configure --enable-shared --enable-static --prefix=/home/ballack/workspace/arm-jyxtec-linux-gnueabi/sysboot/
--build=i386 --host=arm-linux
的时候发现出现一个问题:
checking for gcc... gcc
checking whether the C compiler (gcc  ) works... yes
checking whether the C compiler (gcc  ) is a cross-compiler... no
checking whether we are using GNU C... yes
checking how to run the C preprocessor... gcc -E
checking for function prototypes... yes
checking for stddef.h... yes
checking for stdlib.h... yes
checking for string.h... yes
checking for size_t... yes
checking for type unsigned char... yes
checking for type unsigned short... yes
checking for type void... yes
checking for working const... yes
checking for inline... __inline__
checking for broken incomplete types... ok
checking for short external names... ok
checking to see if char is signed... yes
checking to see if right shift is signed... yes
checking to see if fopen accepts b spec... yes
checking for a BSD compatible install... /usr/bin/install -c
checking for ranlib... ranlib
checking host system type... x86_64-unknown-linux-gnu
checking for ranlib... ranlib
checking for gcc... gcc
checking whether we are using GNU C... yes
checking for gcc option to produce PIC... -fPIC
checking if gcc PIC flag -fPIC works... yes
checking if gcc static flag -static works... -static
checking whether ln -s works... yes
checking for ld used by GCC... /usr/bin/ld
checking if the linker (/usr/bin/ld) is GNU ld... yes
checking whether the linker (/usr/bin/ld) supports shared libraries... yes
checking for BSD-compatible nm... /usr/bin/nm -B
checking command to parse /usr/bin/nm -B output... yes
checking how to hardcode library paths into programs... immediate
checking for /usr/bin/ld option to reload object files... -r
checking dynamic linker characteristics... Linux ld.so
checking if libtool supports shared libraries... yes
checking whether to build shared libraries... yes
checking whether to build static libraries... yes
checking for objdir... .libs
creating libtool
checking libjpeg version number... 62
creating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kefile
creating jconfig.h
jconfig.h is unchanged

接着我在configure文件下面跟踪了下,发现是在以下地方打印出jconfig.h is unchanged
这句话的:
cat >> $CONFIG_STATUS <<\EOF
  rm -f conftest.frag conftest.h
  echo "/* $ac_fil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by configure.  */" > conftest.h
  cat conftest.in >> conftest.h
  rm -f conftest.in
  if cmp -s $ac_file conftest.h 2>/dev/null; then
    echo "$ac_file is unchanged"
    rm -f conftest.h
  else
    # Remove last slash and all that follows it.  Not all systems have dirname.
      ac_dir=`echo $ac_file|sed 's%/[^/][^/]*$%%'`
      if test "$ac_dir" != "$ac_file" && test "$ac_dir" != .; then
      # The file is in a subdirectory.
      test ! -d "$ac_dir" && mkdir "$ac_dir"
    fi
    rm -f $ac_file
    mv conftest.h $ac_file
  fi
fi; done

出现jconfig.h is unchanged
后会导致的make和后面的make install-lib出现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处理? 我搞了两天了,还是没搞出来。百度上搜的结果我也试过了,还是没解, 求解答,谢谢各位!

网友A:
上边可能没有错,发一下你make ;make install-lib的错误信息上来看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边可能没有错,发一下你make ;make install-lib的错误信息上来看看

感谢版主回复。  现在在公司,晚上回去马上发。
我记得 make install-lib的时候说找不到jconfig.h。
因为上面第一步是会把jconfig.h拷贝到/home/ballack/workspace/arm-jyxtec-linux-gnueabi/sysboot/include的。
但是执行后在该路径下没看到jconfig.h。
我也核查过路径,在Makefile的前几行 是有指定jconfig.h的存放路径的,就是不明白这个拷贝动作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手册上可能有错,文件在这里:/opt/toolchains/arm-jyxtec-linux-gnueabi/arm-jyxtec-linux-gnueabi//include/jconfig.h
试一下:
./configure --enable-shared --enable-static --prefix=/home/ballack/workspace/arm-jyxtec-linux-gnueabi/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可能有错,文件在这里:/opt/toolchains/arm-jyxtec-linux-gnueabi/arm-jyxtec-linux-gnueabi//inclu ...

好的 谢谢版主,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版主,晚上回去试试

谢谢版主,果然可以了。 看来还是看的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