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一个比较器电路 不知道为何实际电路跟仿真不符。。

楼主:
用的是LM393比较器,要比较频率是100KHZ,如图。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会小小地跳一下。一时找不到原因。有没有大神在呢?

电路

电路

仿真

仿真

实际波形图

实际波形图

网友:
很常见的现像。
比较器在输入过零时常有这种形状类似于衰减振荡的波形出现,这是由于电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分布参数,例如电源去耦电容距离芯片稍远造成电源存在电感性质。
仔细布局可以减轻这种现像,但很难完全去掉,尤其是在信号频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如果对比较电路施加一点点正反馈则可以避免这种现像发生,但必定造成输入信号上升下降动作点有差别(迟滞比较器,或者叫施密特电路)。所以正反馈要非常小才行。

网友:
顺便说一句:电原理图中R2没有必要,是多余的元件,应该去掉。
你可以查查你的教材,看里面有没有这个电阻R2。

网友:
实际电路的效果与仿真不符,这是正常现象。只要差别不很大就可以了。毕竟 “ 仿真 ”是仿的,不是真的。

网友:
同意4楼说的,比较器电路我也仿真过确实和现实的电路有差别,因为仿真的电路都是理想的参数但是实际的器件是有误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现像。
比较器在输入过零时常有这种形状类似于衰减振荡的波形出现,这是由于电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 ...

谢谢指导。。加了正反馈。改成了迟滞比较器。然后这种现象还是存在。一个一个管脚去测量,发现2脚(参考电压)不稳,有个好像跟输入频率相关的频率在影响。不知道 加人TL431可调稳压芯片可不可以把它稳住?

2脚(蓝色)

2脚(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