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部分电路如何理解,从未见过

楼主:
这部分电路对称性较强,之前未见过,看不懂。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通用理解:全波整流。
2、开关电源中的正激变换器,次极的整流电路。

看着它的电路挺多的,实际上次级的绕组从绕线的角度,把它们分开了,它们都是并联的,分析时可以把三个看作一个绕组

网友B:
元件无数值,器件无型号,变压器无绕向,难说这是什么电路,只能猜测了。
变压器一次像是半桥,二次像是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通用理解:全波整流。
2、开关电源中的正激变换器,次极的整流电路。

看着它的电路挺多的,实际上次 ...

楼主太对了,之前看元器件一大堆,头晕。之后我把电路拆开重新布局。
的确是并联的全波整流。并联的三个电阻后串电容作用好像是滤除3.5.7次谐波,
记得在电能质量变换的课件上匆匆一瞥过,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无数值,器件无型号,变压器无绕向,难说这是什么电路,只能猜测了。
变压器一次像是半桥,二次像是全 ...

谢谢楼主,貌似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对了,之前看元器件一大堆,头晕。之后我把电路拆开重新布局。
的确是并联的全波整流。并联的三个 ...

“并联的三个电阻后串电容作用好像是滤除3.5.7次谐波”
不是滤除3、5、7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