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6 覆铜

楼主:
今天安装了个Altium Designer 16 ,发现原来AD9.4 中的快捷编辑覆铜工具没有了,求怎么编辑之前做好PCB文档中的覆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所改动才会啊。。没改动是不会有变化啊

补充一下,让后来者更容易学习。正确的方法: 覆铜区上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后再单击右键。点选Polygon Actions再点Repour Selected就可重画当前选中的覆铜,点Repour All就可重画所有的覆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情况是覆铜编辑完后再双击刚编辑的覆铜,弹出来覆铜编辑对话框按确定后不会更新覆铜。

补充一下,让后来者更容易学习。正确的方法: 覆铜区上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后再单击右键。点选Polygon Actions再点Repour Selected就可重画当前选中的覆铜,点Repour All就可重画所有的覆铜

网友A:
AD16还没用过。我在用AD15。不过按理说基本上的这些功能应该还是没差的。。

你的PCB文件已经铺好铜了吗?那你点击对应的铜皮应该会出现参数设置对话框吧。
没有铺铜的话直接place菜单栏下就有铺铜功能选择。或者快捷键,这个应该不会变动吧。

网友:
AD15的修改敷铜的功能我都已经找不到,更别说你这种高版本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6还没用过。我在用AD15。不过按理说基本上的这些功能应该还是没差的。。

你的PCB文件已经铺好铜了吗 ...

是之前用AD9做的覆好铜了,现在AD16中双击覆铜后可以拉伸覆铜的边,但确认后不会重新覆铜!不像之前的版本修改结束会自动覆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之前用AD9做的覆好铜了,现在AD16中双击覆铜后可以拉伸覆铜的边,但确认后不会重新覆铜!不像之前的版 ...

我刚刚试了下了。你拉完边框后再进行一次双击,就会提示说要不要refreshing你的铜皮,你确认下他就可以重新覆铜了。
嗯,我觉得这种更改是因为担心你是不小心碰到了,如果就给你自动更新了可能就会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试了下了。你拉完边框后再进行一次双击,就会提示说要不要refreshing你的铜皮,你确认下他就可以重 ...

我现在的情况是覆铜编辑完后再双击刚编辑的覆铜,弹出来覆铜编辑对话框按确定后不会更新覆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情况是覆铜编辑完后再双击刚编辑的覆铜,弹出来覆铜编辑对话框按确定后不会更新覆铜。

你要有所改动才会啊。。没改动是不会有变化啊

网友:
有板子加工的 记得联系我哦

网友:
我在用AD16

网友:
怎么取消自动铺铜这个功能啊,要不然改一点又自动铺了

网友:
补充一下,让后来者更容易学习。正确的方法: 覆铜区上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后再单击右键。点选Polygon Actions再点Repour Selected就可重画当前选中的覆铜,点Repour All就可重画所有的覆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让后来者更容易学习。正确的方法: 覆铜区上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后再单击右键。点选Polygon Act ...

wangwei8888168  谢谢!你这个方法还真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所改动才会啊。。没改动是不会有变化啊

请问怎么改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改动呢??

我把形状都改动了,然后双击,没反应;必须要按点选Polygon Actions再点Repour ......

网友:
这里我也出了问题,开始没注意它,覆过铜后,过段时间发现,覆铜已经把不需要覆的地方也覆上了;而且反复几次没弄好;就算是覆好了,过几天再看可能又错回去了;用老版本,心里清楚,不会错;改版后成了六脉神剑。好多的机关都移位暗藏起来了;象全真派七星北斗大阵,变幻莫测。

网友:
也可能是Ctrl+D隐藏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