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orad Cutout功能制作异形孔

楼主:
在Altium Designer下制作规则的孔及封装,是件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要制作的封装拥有的是不规则的孔型。这个时候,在你对AltiumDesigner的功能了解不足够多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或者你已经转战到其他软件,比如orcad,制作好后再导过来用?这么选择的人不再少数。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AltiumDesigner的Borad Cutout功能,利用这个功能,大家可以相对比较方便的进行异形孔的制作。

在进行介绍之前,先做点准备工作,把你要制作的异形孔的外形画出来。这里我把这个异形孔当成是一个封装在制作,这样方便调度和再次使用。如下图图1,我已经画好了一个对孔(长的好丑好粗糙,大家凑合看吧)

图1
接下来,我们先选中其中一边,然后选择菜单栏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如图2所示:

图2

图3
生成如图3所示,双击生成的region,弹出如图4所示对话框,修改kind(类型)为board cutout,点击ok,这个时候,界面变成如图5所示,这个异形孔就算是完成了。(当然我这里完成的只能算是一个异形的安装孔)

图4

图5

注意:
这里解释下图4中的kind(类型)选项。可以选择类型制作成内部挖空的孔(board cutout),可以制作成不铺铜的的异形孔区域(polygon cutout),还可以制作成异形贴片焊盘形状(coper),甚至可以制作成机械外框编注(cavity definition),这些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和设计。

在注意一下:
我的示范中是两个相对的异形孔,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一个形状是(borad cutout),另一个部分是(coper)这样的组合画起来制作你的封装。工具要灵活应用哦~~我就不弄这种样子的示范了。因为实际操作上就是一样的。

此外,我这里是直接在PCB封装库中以一个封装的形式来建立的。但其他,在PCB板子上,大家也可以直接进行这种操作。下面我简单介绍下在PCB界面制作异形开孔,槽,不铺铜,不盖油等情况的命令在哪里。

其中:
1.        开孔:选中对应区域,后选择create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2.        不盖油(露铜皮):选择阻焊层,选中对应区域,后选择create polyg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功能
3.        不铺铜区域:选择对应层,选择对应区域,后选择 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功能

介绍完毕~~~若你有更多方便好用的技巧和窍门方法,记得分享上来哦~~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好货,收了

网友:
好棒的教程好好学习

网友:
不错的分享呢,有些特殊的地方是需要异形孔的,给分,奖励一下。O(∩_∩)O~~

网友A:
功夫要做到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要做到极致!!!

我是个懒人

网友:
真是贴心帖子  谢谢版主  真的是给我很大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
说的好仔细哦,辛苦了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那个版本呢?我用的13的怎么没有kind(类型)这个选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那个版本呢?我用的13的怎么没有kind(类型)这个选项呢

我用的15版本。15版跟旧版本比起来有所改动。13版的操作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没有kind选项,而是有几个勾选项,其中一个直接写着borad cutout,你打上勾就行了。

网友A:
你是个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个好人!!!

嗯,我是个好懒的人!

网友:
学习了,真是一个很不错的技巧,多谢管管分享啦

网友C:
为什么GERBER文件上找不到这个开孔的图形信息呢,或者说这个开孔在那个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GERBER文件上找不到这个开孔的图形信息呢,或者说这个开孔在那个层

开孔信息在钻孔文件上啊。

网友:
非常有用,非常好的教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我照着以上教程直接在PCB上面画了一个三角形的异形孔。
如图1

我是照着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9_1.html,转的gerbera以及钻孔文件。
是不是哪一步我做错了。我用了AD15

图1:三角形的异形孔

图1:三角形的异形孔

图2:属性设置

图2:属性设置

图3:生成的gerbera文件,旁边有穿孔信息。

图3:生成的gerbera文件,旁边有穿孔信息。

图4:在gerbera的三角形

图4:在gerbera的三角形

图5:钻孔文件,没有三角形的孔。

图5:钻孔文件,没有三角形的孔。

图6:放大应该有三角形孔的部分,没有产生。

图6:放大应该有三角形孔的部分,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照着以上教程直接在PCB上面画了一个三角形的异形孔。
如图1

我是照着http://club.szlcsc.com/article ...

你这做出来的根本没孔,你这顶多算是这个区域没有铜皮。你要把他改成keepout框,才表示里面挖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做出来的根本没孔,你这顶多算是这个区域没有铜皮。你要把他改成keepout框,才表示里面挖空。

就是不能跟你前面在toplayer层画是吧?
直接外框用keepout层画。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