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对输入信号影响

楼主:
最近做了uV直流微弱信号放大电路,输入信号小于运放的失调电压,放大倍数为100,可是运放出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请问失调电压对输入信号有影响?

网友:
输入信号幅值是不能小于失调电压的,否则输出无意义。

网友:
想想都不对啊,,,理解失调电压的话,也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
失调当然会有影响。
事实上,失调电压是叠加在输入信号上的。
可以用某些方法“抵消”掉失调电压,使得输入为零时输出也为零。但芯片温度变化后失调电压也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