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阻抗(下)

楼主:
上次讲到了阻抗计算和工艺制程之间的一些"权衡的艺术",主要是为了达到我们阻抗管控目的的同时,也能保证工艺加工的方便,以及尽量降低加工成本。接下来,就具体说说,利用SI9000计算阻抗的具体过程。

如何计算阻抗
对于阻抗计算而言,层叠设置是先决条件,首先必选先设置好单板的具体层叠信息,下面是一个常见八层板的层叠信息,以这个为例子,看看阻抗计算的一些注意事项。

图一
         对于信号线而言,在板子上实现的形式又分为微带线和带状线,两者的不同,使得阻抗计算选择的结构不一致,下面分别讨论这两种常见的阻抗计算的情况。

a、微带线
         微带线的特点就是只有一个参考层,上面盖绿油。下面是单线(50Ω)和差分线(100Ω)的具体参数设置。

注意事项:
1H1是表层到参考层的介质厚度,不包括参考层的铜厚;
2C1C2         C3是绿油的厚度,一般绿油厚度在0.5mil~1mil左右,所以保持默认就好,其厚度对于阻抗有细微影响,这也是处理文字面是,尽量不让丝印放置在阻抗线上的原因。
3T1的厚度一般为表层铜厚加电镀的厚度,1.8mil0.5OZ+Plating的结果。
4、一般W1是板上走线的宽度,由于加工后的线为梯形,所以W2一般当铜厚为1mil以上时W1-W2=1mil,当铜厚为0.5milW1-W2=0.5mil

b、带状线
         带状线是位于两个参考平面之间的导线。下面是单线(50Ω)和差分线(100Ω)的具体参数设置。

注意事项:
1H1是导线到参考层之间CORE的厚度,H2是导线到参考层之间PP的厚度(考虑pp流胶情况);如图一所示层叠,若阻抗线在ART03层,那么H1就是GND02ART03之间的介质厚度,而H2则是GND04ART03之间的介质厚度再加上铜厚。
2Er1Er2之间的介质不同时,可以填各自对应的介电常数。
3T1的厚度一般为内层铜厚;当单板为HDI板是,需要注意内层是否有电镀。

上述是常见的阻抗线的计算,然而有部分单板由于板子较厚,层数较少,利用上面的方法没有办法计算出阻抗线的具体参数,这时候就要考虑共面阻抗了,如下图所示:

注意事项:
1H1是导线到最近参考层之间介质的厚度。
2G1G2是伴随地的宽度,一般是越大越好。
3D1是到伴随地之间的间距。

问题:了解基本的阻抗计算后,对于单板上的信号线而言,他们的阻抗和什么因素有关,各自是什么关系(正比还是反比)?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不过就是不知道你抛出的这个问题是否来解答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不过就是不知道你抛出的这个问题是否来解答一下呢?

一般和阻抗有关的参数就是介电常数,铜箔厚度、线宽、介质厚度、线间距等等。

网友:
路过,温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和阻抗有关的参数就是介电常数,铜箔厚度、线宽、介质厚度、线间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