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答案错了。。。吧?真心没看出来答案为什么那么画!

楼主:
题目如图1所示,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为啥答案那样画。仅分析Rw2在最上端的情况。题目所示是一个锯齿波发生器,因为Rw1的滑动端在最上端,所以Rw1电阻仅相当于uo1的负载(即对波形无影响),积分电路直接与uo1连接。
我做的答案如图2所示。

现分别说明我对答案的看法和我自己答案的解释。

对答案的疑问:
疑问1:uo1在从高电平往低电平转换的时候,uo2仅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肯定不能使A1构成的滞回比较器反转。但是答案却是这样画的。
疑问2:uo1在低电平时,仅为一个二极管压降,为使A1构成的滞回比较器反转,uo2仅仅需要一个不大的电压即可,但是书上却是一个比较高的电压。

根据对以上答案的疑问,我的答案如图2所示。
t=0时,姑且认为uo2是较高的电压。

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我说的对不对,谢谢啦~~~

图1 题目及答案

图1   题目及答案

图2 我认为的答案

图2   我认为的答案

网友:
你们都是理科高材生  文盲的我标示真看不懂。。。楼下来解决

网友:
书上答案没有错。
注意A2是个积分器。改变RW2滑动头位置只是改变了积分器的积分常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书上答案没有错。
注意A2是个积分器。改变RW2滑动头位置只是改变了积分器的积分常数。

改变Rw2确实改变了积分常数用来形成锯齿波,我对这个部分没有疑问。
我不理解的是A1,书上的意思是,uo1处在高电位时,uo2仅仅一个负的二极管压降就可以让A1的同相输入端电位为0,这貌似不可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变Rw2确实改变了积分常数用来形成锯齿波,我对这个部分没有疑问。
我不理解的是A1,书上的意思是,uo1 ...

注意,A2是个反相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注意,A2是个反相器。

前辈的意思是A2是“反相积分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辈的意思是A2是“反相积分器”吗?

看输入,接在反相输入端上,输入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输入,接在反相输入端上,输入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确实如此,可是这个和A1反转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此,可是这个和A1反转有什么关系呢?

注意A1是同相放大器,A2输出为低,则A1输出也为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注意A1是同相放大器,A2输出为低,则A1输出也为低。

A1不应该是滞回比较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注意A1是同相放大器,A2输出为低,则A1输出也为低。

我说的是A1与旁边的元件一起构成滞回比较器,包括R1,R2,R4和稳压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不应该是滞回比较器么。。。?

是,正是因为接成比较器形式,同相输入端给高,输出迅速为高。同相输入给低,输出迅速为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A1与旁边的元件一起构成滞回比较器,包括R1,R2,R4和稳压对管。

稳压管不属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不属于。

哦哦,确实不属于。
还不是很懂,不过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确实不属于。
还不是很懂,不过只能先这样了

好好去看教材。

网友:
嗯嗯,一直在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