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采样问题

楼主:
while((ADC10CTL0 & ADC10IFG)==0);//等待ADC10IFG标志变高(转换完成)采样完成后ADC10IFG置1,和ADC10CTL0 与之后结果不是1么,怎么就算转换完成了?
求大神解惑。

网友:
问题叙述不够清楚,无法给出建议。

网友:
采样完成后ADC10IFG置1,和ADC10CTL0 与之后结果是1,那么(ADC10CTL0 & ADC10IFG)==0结果为0,则无法跳出循环。而程序中的又是跳出循环的。
这样理解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您需要看下在执行while的循环的时候,ADC10CTL0的寄存器的值,这个&是个按位与运算哦。或者您在debug状态下,跟踪下寄存器的值

网友A:
多谢两位的回答,是我理解错了,采样后ADC10IFG是置0,不是置1。
另外想问一下,采样完成每次都进中断么?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两位的回答,是我理解错了,采样后ADC10IFG是置0,不是置1。
另外想问一下,采样完成每次都进中断么? ...

采样完成每次都进中断,这应该和你初始化ADC的设置有关系。关于是否触发中断的寄存器的设置,你看一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