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QFN封装的单片机

楼主:
原来芯片封装是直插的,后来换成贴片的,现在又出了QFN封装的,越来越难焊。我想找一款QFN封装的单片机,管脚不要太多,自己打一块板子,练习焊接。
我会的单片机有限,有51,PIC,AVR,STM32等。
请高手在里面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你是打算只练习焊贴片还是要焊板子的?如果只是单纯练习焊板子的话当然选择比较便宜点的练习好了,当然可以适当增加IO口用于测试,看是否焊得好坏

网友B:
QFN封装的不太好零买,焊接功夫到位QFN并不难焊,没必要为练习而花费。等你用的时候,注意先固定,再用合适的烙铁或焊头在对边拖焊。焊的时候多用松香,别嫌松香残留丑,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小批量,用几十块钱的小型清洗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N封装的不太好零买,焊接功夫到位QFN并不难焊,没必要为练习而花费。等你用的时候,注意先固定,再用合适 ...

多谢春阳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算只练习焊贴片还是要焊板子的?如果只是单纯练习焊板子的话当然选择比较便宜点的练习好了,当然可以 ...

麻烦你推荐一款单片机呗,谢谢

网友:
另外注意,手工焊接QFN芯片的话,在设计PCB时不能用现成的库,要自己做封装,将引脚适当加宽,尤其是要加长。芯片底部有焊盘时,务必在中心放一个直径足够大(至少2mm)的通孔焊盘,在焊好引脚后灌锡。

网友B:
前后两帖,QFN手焊大法算是齐活了。楼主非要买,你说的那几个体系里以及MSP430和ARM等都有,能不能零售买到则是另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后两帖,QFN手焊大法算是齐活了。楼主非要买,你说的那几个体系里以及MSP430和ARM等都有,能不能零售买到 ...

多谢。你能说个型号吗?比如AVR的,或者STM32的。
我不知道去哪儿找。像大海捞针一样。
我看了公司最近用的两款单片机,ATMEGA8和STM32F103C8T6的数据
手册,好像都没有这种封装。谢谢

网友D:
cc2540,cc2541,cc2650,nrf51822,nrf52832,cc2530,cc2531,射频类封装好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2540,cc2541,cc2650,nrf51822,nrf52832,cc2530,cc2531,射频类封装好多的

可惜没用过。

网友:
为什么还用烙铁?

先上锡,再用烙铁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你能说个型号吗?比如AVR的,或者STM32的。
我不知道去哪儿找。像大海捞针一样。
我看了公司最近 ...

你去官网查吧,不过几乎没有意义,已经反复强调了,零买极难买到,有量,没有都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还用烙铁?

先上锡,再用烙铁吹一下就可以了

应为热风枪,这个需要做钢网,不做钢网或温度控制不当,焊接不良很容易发生。偶尔的几片,直接手焊更方便。

网友:
这个练习话费好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为热风枪,这个需要做钢网,不做钢网或温度控制不当,焊接不良很容易发生。偶尔的几片,直接手焊更方便 ...

是的,笔误了

网友:
看到过的MEGA32U4  ARDUINO LEONARDO板子上用的  还有C8051F330
在中间的焊盘上整上一点焊锡再放点助焊剂芯片一放 风枪一吹对好了  最后用烙铁趟一下就好了 趟的时候可以像焊普通贴ic那样正好借用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我觉得还是这样固定一下好焊接!

网友F:
stm32f0系列就有qfn的。你看看手册吧。面积比较小。开始练习qfn,可以找一些大点的芯片。稍微好焊一点。

网友:
是不是可以找废板子上带QFN封装先拆下来,然后练习焊接,环保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f0系列就有qfn的。你看看手册吧。面积比较小。开始练习qfn,可以找一些大点的芯片。稍微好焊一点。

谢谢。找到一个STM32F051K8U6

网友:
STM32的有,直接去找!!!TI的申请样品!!!

网友G(2016-03-15):
来自手机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