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需要做一个FPGAD的最小系统

楼主:
 手里有DE2-115的开发板,友晶科技的。还有clone II 系列的 EP2C8Q208。

我的最小系统,是为了操控一个 单相并网太阳能逆变器的,我觉得EP2C8Q208就足够了,但是企业的工程师想让我用FP4CE11529C7N来做,并且想让我做一个soc核。

问题来了:FP4CE11529C7N 这个最小系统 实在是难搞,焊接是一个大问题。
                 而EP2C8Q208就简单的多,我应该可以完成。
最小系统可以跑 niose ii, 显示器,AD接口,多路PWM输出以及485 232通信等。

请教大神几个问题:
             1.有没有好焊接的FPGA芯片?
             2.自己做FPGA需要注意些什么?

期待大家给我一些好的建议,谢谢。
E2-115的正面(这种封装我不会焊):

E2-115的背面(这个背面密密麻麻的小电阻看着就难受):

这个板子我是可以画的。

网友:
  大家快来帮帮我,

网友A:
你选择tqfp封装的就行,我刚刚做过一个类似的。可以选择做成核心板+底板形式,也可以一板集成所有

网友B:
如果只是焊接问题,可以找别人帮忙焊BGA,会焊的很快就能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tqfp封装的就行,我刚刚做过一个类似的。可以选择做成核心板+底板形式,也可以一板集成所有

哦,牛 你做的是哪款芯片的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焊接问题,可以找别人帮忙焊BGA,会焊的很快就能焊好

哦,好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牛 你做的是哪款芯片的核心板?

ep4ce6/e10/e15/e22的核心板,同系列的兼容设计。如果涉及BGA及DDR的话,走线需要各种注意。焊接倒不是最大问题了,你可以出钢网,找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4ce6/e10/e15/e22的核心板,同系列的兼容设计。如果涉及BGA及DDR的话,走线需要各种注意。焊接倒不是最 ...

好的,多谢

网友:
很有挑战性的活!

网友D:
修手机的都会焊BGA,没有钢网BGA确实不好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都会焊BGA,没有钢网BGA确实不好焊

哇塞,有没有什么将焊接的书,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塞,有没有什么将焊接的书,我去学习学习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E:
为什么杀鸡用牛刀,简单合适是最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杀鸡用牛刀,简单合适是最好的

是的,上次和老师讨论,决定用EP4C6来做,这个就已经够用了,跑个小的核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