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没有网络的焊盘自动添加上网络

楼主:
现在用的是AD10,直接在PCB中布线,两个焊盘一个焊盘有网络,另外一个焊盘没有网络,布线先从有网络的焊盘的拉出线连到没有网络的焊盘上,怎么才能使没有网络的焊盘自动加上有网络焊盘的网络?我知道有种方法就是点击焊盘,属性里添加网络,那样显得麻烦!有什么好方法自动生成网络?

网友A:
双击没网络的那个焊盘,会弹出参数对话框,把网络添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击没网络的那个焊盘,会弹出参数对话框,把网络添加上去就可以了。

谢谢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只是数量少倒是手动添加就可以   但是多了就不方便了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从一个有网络的焊点出发的布线经过没有网络的焊点都会自动生成网络岂不是更方便?

网友:
不能吧,如果这么做,那如果本来就是没有网络的,因为你画线的时候走到那里就给你连上当成一个网络的话,那出错率很高阿。特别你说量大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原理图好好话一开始就给他个网络呢,非要到画PCB的时候这样做。

网友B:
哈哈  其实我现在就是在画一个简单的PCB  直接手动布线了  也就没有画原理图了  主要想到这样方便点  当然如你所说  复杂的板子  那画原理图是必须的   pcb都是从原理图倒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只是数量少倒是手动添加就可以   但是多了就不方便了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简单的方 ...

解決問題要從根源做起,pad沒有net是缺失netname,建議檢查原理圖是缺少wire或是沒有連上,修正後再轉一一次到p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決問題要從根源做起,pad沒有net是缺失netname,建議檢查原理圖是缺少wire或是沒有連上,修正後再轉一 ...

O(∩_∩)O谢谢   不过我画的板子太简单了  我就直接画的板子   压根就没有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其实我现在就是在画一个简单的PCB  直接手动布线了  也就没有画原理图了  主要想到这样方便点  当然 ...

是的呢,一般是从原理图update到pcb,但是您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按照2楼所说的方法,属性中添加。其他的就不知道咯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像POWER PCB里面一样画网络线

网友:
在用protel 99是可以手动添加网络名的,当元件比较少的板子还行,元件多的时候,一定会出错
最好是软件自动生成网络表

网友:
我来晚了,从有网络的焊盘拉出线条,线条经过所有需要添加该网络的焊盘,然后把相关的元件剪切,再在相同的位置粘贴,就会发现那些没有网络的焊盘都添加好了,AD6.9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