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仿真闭环PI反激式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我的仿真电路是这样的,目前可以实现开关的电压输出(给定一个固定信号,能正常能够输出),但当我加入Pi控制器闭环的时候,输出就完全不对了,感觉输出电压是不升高不会降低,根据图上的参数显示 ,pwm占空比都为0了但实处依然保持很高的电压,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呀(现在只是随便给了一个参数P)。理论上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求大神解答啊,应该是那个地方弄错了,但我找不出来

网友A:
楼主能确定仿真用的变压器模型对吗,给定一个什么样固定信号就确定对的呢,把用的pi控制器的p参数给大家交代一下,,把仿真的结果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确定仿真用的变压器模型对吗,给定一个什么样固定信号就确定对的呢,把用的pi控制器的p参数给大家交 ...

变压器参数是这样的,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去设置,尤其是上面的 功率和频率那个(可能是有问题)。固定信号指的是给固定占空比的pwm信号。我现在发现输出电压只能增大调节,不能减小调节,这也就导致了最上面的第一个图的问题,为什么输入占空比为0了,但输出电压依然降不下来,但不知问什么。

网友:
建议楼主从基础开始学起,不能一开始就接触些与自己知识高好多的东西不妥。
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tid=485355#lastpost还不很清楚电源拓朴及功率是怎么算的,这个帖就想用仿真来解决一且问题,是不太好的。
   仿真软件也只是解决计算等问题的,没有基础而想让它来弥补知识的空缺是不行的。

网友:
请问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