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防夹算法都有哪些?

楼主:
现在防夹算法都有哪些?

网友A:
请具体描述一下,啥是防夹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具体描述一下,啥是防夹算法?

汽车车窗防夹

网友:
软件要知道,
A:预期到达位置
B:车窗的物理位置
发现异常后,然后就是做开窗保护。
具体相差多少,相差多久算是异常,要找多人测试,查看些被夹的事故。

最后还要有强制的开,关功能留给开车的人,能指望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就他了。

网友B:
防夹一般用对纹波进行检测,当然防夹也是可以用霍尔原理进行处理。电机的运转会产生纹波,根据电机负载的变化对电机的纹波进行检测,这个负载就是车窗遇到阻力,一般车窗的防夹的阻力标准是不得大于100N,即车窗玻璃夹断小孩子的小母手指的力度,根据检测电机纹波,分析其收到阻力的力度,达到力度时,电机会进行反转或停转,达到防夹的效果。
目前我知道的他们现在防夹的一般都是对纹波进行处理,至于算法,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夹一般用对纹波进行检测,当然防夹也是可以用霍尔原理进行处理。电机的运转会产生纹波,根据电机负载的变 ...

http://www.myshared.ru/slide/885185/

现代 的 售后培训资料,50页到59页 讲 safe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