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大神关于数据选择器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请教大神关于数据选择器的问题
SN74LVC157APW是四路数据选择器/多路复用器
我想找四个单路的用什么型号可代换?

网友A:
SN74LVC157APW相当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但它只是数据,而不是模拟),如果只用一路,可以将另一路不用,也可以使用带三态的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