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器件名称字符如何对齐

楼主:
请教个低级问题,如题。我用的是AD9.

网友:
选择aline对齐。快捷键A+(L,R,T,B)具体+哪个就看你选择左对齐还是右对齐还是上下对齐了

网友:
如图所示:
快捷键A会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你可以自己选择功能,或者直接快捷键A+(?)的形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
快捷键A会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你可以自己选择功能,或者直接快捷键A+(?)的形式,

这个可以用于元器件的名称字符对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于元器件的名称字符对齐么?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