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如何与以太网进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
各位论坛里的大神,目前本人想利用MSP430f149单片机实现与以太网的通信,由于430没有集成以太网控制器,目前的想法是通过ENC28J60或RTL8019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来实现,据我所知ENC28J60与MCU的接口是SPI的,但不清楚RTL8019与MCU的连接方式是不是除了MII等方式有更简单的接法(430引脚资源有限),价格方面淘宝上ENC28J60与RTL8019貌似也不相上下,另外,不知430单片机的存储空间是否能满足需求,所以望有此方面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二,在下将不胜感激!!!
ps:如果各位有更好(价格低廉,接口简单)的以太网控制芯片可以推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网友A:
看你用的芯片,phy、phy+mac、phy+mac+tcp/ip stack等,随着硬件实现的协议层数越多,成本越高。
所以,只实现phy的最便宜,可能几块钱才,但是一层层软件写上去,实在是划不来。
因此根据需要进行折衷选择。

网友:
嗯,是的,我的想法是用您说的最后一个方案,即phy+mac+tcp/ip stack,因为之前没怎么接触过tcp/ip这方面的东西,因此不清楚我选的两款芯片是否就是符合需求的,您有其他型号的芯片(集成PHY+MAC+TCP/IP STACK)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我的想法是用您说的最后一个方案,即phy+mac+tcp/ip stack,因为之前没怎么接触过tcp/ip这方面的 ...

你不直接回复楼上,他看不到你的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直接回复楼上,他看不到你的回复的

哦哦,虽然来坛子里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论坛的里的功能使用细节好多还是没弄明白,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芯片,phy、phy+mac、phy+mac+tcp/ip stack等,随着硬件实现的协议层数越多,成本越高。
所以 ...

嗯,是的,我的想法是用您说的最后一个方案,即phy+mac+tcp/ip stack,因为之前没怎么接触过tcp/ip这方面的东西,因此不清楚我选的两款芯片是否就是符合需求的,您有其他型号的芯片(集成PHY+MAC+TCP/IP STACK)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我的想法是用您说的最后一个方案,即phy+mac+tcp/ip stack,因为之前没怎么接触过tcp/ip这方面 ...

其实搜索一下都应能能搜出来的 。。。
Wiznet W5100/5200/5300/5500 与单片机接口spi或者是8/16bit bus。
其他的都可以在搜搜的,现在市场细分程度高,自己造轮子不是首选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搜索一下都应能能搜出来的 。。。
Wiznet W5100/5200/5300/5500 与单片机接口spi或者是8/16bit bus ...

嗯嗯,按照您之前提供的思路,我已经查到几款符合需求的芯片了,尤其是W5500,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