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路的问题求助

楼主:
电路如图,想用一个单片机测量电池电压,实际测试时发现VCC未上电时,电池VBATT直连单片机IO口会是单片机未上电就已经带电,所以想用模拟开关分开,当需要测电压时,控制模拟开关切换,电池和AD口相连,测试完后关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VCC上电后,该电路工作正常,但是未上电时,为什么VBATT通过模拟开关会使单片机异常带电1.37V左右,在模拟开关控制口加了下拉电阻也不管用,模拟开关还是不能完全关断。请高手指点,此时该如何解决呢?,还有就是为什么模拟开关会部分导通呢?按理说未上电,该模拟开关默认是关着的啊

网友A:
“未上电时”,是仅单片机未上电而模拟开关已上电,还是单片机和模拟开关均未上电?
模拟开关若无电源,不是关断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上电时”,是仅单片机未上电而模拟开关已上电,还是单片机和模拟开关均未上电?
模拟开关若无电源,不 ...

都没有上电,只是模拟开关的一个引脚与电池相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上电,只是模拟开关的一个引脚与电池相连

那大概就是了。模拟开关未上电时并不是关断状态。
实际上,任何芯片未施加电源时都不保证任何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大概就是了。模拟开关未上电时并不是关断状态。
实际上,任何芯片未施加电源时都不保证任何性能。

哦,我下午试试接个其他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