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解!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器件到底是什么?

楼主:
大家好!不吝赐教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个三极管啊

网友:
1.6V-+2%300mA  或者是2SC4997

网友A:
三极管有这么用的吗,会不会是两个二极管,用来钳位的。

网友:
类似于MMBD4148CC 的共阴开关二极管  ,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有这么用的吗,会不会是两个二极管,用来钳位的。

怎么说,我觉得你说的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