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两个传感器电路整合,不影响功能 求思路!

楼主:
想把两个传感器电路整合,不影响功能 求思路!

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双运放LM358与R1、R2构成两个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为VDD(+12V)的1/2。光敏电阻RT1、RT2与电位器RP1和光敏电阻RT3、RT4与电位器RP2分别构成光敏传感电路,该电路的特殊之处在于能根据环境光线的强弱进行自动补偿。

如图2所示,这个电路是通过计算实现上面的功能。将RT1和RT3安装在垂直遮阳板的一侧,RT4和RT2安装在另一侧。当RT1、RT2、RT3和RT4同时受环境自然光线作用时,RP1和RP2的中心点电压不变。如果只有RT1、RT3受太阳光照射,RT1的内阻减小,LM358的③脚电位升高,①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T1饱和导通,继电器K1导通,其转换触点3与触点1闭合。同时RT3内阻减小,LM358的⑤脚电位下降,K2不动作,其转换触点3与静触点2闭合,电机M正转;同理,如果只有RT2、RT4受太阳光照射,继电器K2导通,K1断开,电机M反转。当转到垂直遮阳板两侧的光照度相同时,继由器K1、K2都导通,电机M才停转。

网友:
解释一下 两段说明都是图一的原理。图二可以实现图一的功能但是 是以单片机的计算方式来实现的 现在想整合一下两个电路 求方法求图

网友A:
整合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具体的要求就是 图1 是一个光电传感器式追踪太阳位置的装置 图2也是追踪太阳的装置,但是 图2 的追踪方法是通过单片机来计算太阳位置不需要传感器感应光线强弱,现在需要把两个电路整合成一个装置,既可以在阴天的时候感光也可以在晴天的时候直接计算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合是什么意思?

需要把两个电路变成一个电路

网友A:
第一个图输出的高低电平。把这个信号给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输出的高低电平。把这个信号给单片机就行了

谢谢您的思路我已经 修改好电路原理图了并且增加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