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IP5的芯片上面丝印为L04B,这个元器件是仕么

楼主:
有人用到过吗求告知。

网友:
把图晒上来看看呗。

网友:
就是这上面那个5脚的芯片 渣渣手机就这像素 见谅

网友A:
另外这块板子上面白色的和蓝色的贴片是不是电阻电容都有可能啊 还有那个电阻这样的封装叫仕么封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块板子上面白色的和蓝色的贴片是不是电阻电容都有可能啊 还有那个电阻这样的封装叫仕么封装啊:titter ...

白色的很可能是电容,蓝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很可能是电容,蓝色电阻

贴片电阻小于0805的就做成蓝色的?

网友:
颜色和封装无关

据说,和元件的等级有关,黑色多为商业级,最高工作温度85度;蓝色多为工业级,105度,少数为军用级,1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和封装无关

据说,和元件的等级有关,黑色多为商业级,最高工作温度85度;蓝色多为工业级,105度,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和封装无关

据说,和元件的等级有关,黑色多为商业级,最高工作温度85度;蓝色多为工业级,105度, ...

那个五脚的元器件认识吗.上面的丝印标着LO4B

网友:
那个封装应该叫SOT23-5或者SC70,不叫DIP5吧。

网友:
把它的外围电路测一下,东西也不多。再测一下上电时的状态。分析一下输入输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