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重新定义外形和普通

楼主:
我是先将所有的keepout层选中,然后再根据选择对象重新定义外形的,结果如上:只是在一个封闭区域里。还有就是如何对整个圆形铺铜!

网友:
不用把内部的圆圈选中的。你应该直接选择最外面的边框。
中间想要镂空的地方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用Borad Cutout功能制作异形孔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205&fromuid=536508
这里面的内容,利用borad cutout 功能把圈内进行挖空处理。

网友:
选中要操作的keepout层 D-S-D

网友:
外形的定义要注意使用坐标,表示没看懂第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