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32】开发环境初尝试I--mbed似乎不行

楼主:
开发环境无非就是设备驱动和编译程序。首先我们来安装驱动,官网上可以下载。一个虚拟U盘是自动识别的,

不过调试器和另一个未知设备(其实是虚拟串口)还是要装驱动的

调试器安装很顺利,但是串口就比较费劲了

更新固件还是装不上

最后发现是经典的usbser问题,只要去网上下载对应版本的usbser文件就可以了。可是其他的usb转串口工作的好好的啊。

硬件已经OK了,然后就是软件选择了。最初看到这块板子,其实是想尝试用mbed开发,毕竟上面写着mbed enabled,可是现实却并没有那么美好。首先看下mbed的官网,现在在主推mbed OS,常用的开发还是在classic下,进compiler,选择器件,发现根本没有L031这块板子!!

最接近的是F031,可能L031太新还没来得及添加进去?

然后转来转去看到虚拟U盘里面有一个htm,本来双击想打开看看内容是什么,结果哗啦给连mbed,自动添加设备了,不过添加的是MCU,不是板子!!

那尝试着用new project试试吧。对比下,L053,就有很多预先编写好的例子

可是L031,empty!!!难道东西太新了?

不过死马当活马医,尝试下吧。有两种尝试方式,一种是空项目建立以后,添加main.cpp,然后把其他blink例子copy过来,自己添加mbed库。另一种是在其他平台已经编译成功的基础上,将平台改成L031。通过查阅资料可知,用户的LD3连接在PB_3上。因此做了如下尝试
#include "mbed.h"
#define LED1 PB_3

DigitalOut ledgreen(LED1);

int main() {
    while(1) {
        ledgreen = 1;
        wait(0.2);
        ledgreen= 0;
        wait(1);
    }
}

不过并不能成功,显示target无法识别。同样的代码,更改LED管脚定义,在L053上是能正常编译下载的。

hoho,看来只能使用本地编译器了。说好的mbed enabled呢?

网友:
太新的板子就是这样的,要等待

网友:
你没有正确添加开发板。现在NUCLEO-F031K6支持Mbed很好。

在下面找到开发板,右边可以添加开发板,然后才能使用。
https://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ST-Nucleo-F031K6/

网友:
这个是在线的哦。如果楼主是离线的就出问题了哦。

网友A:
我也试过一下,但是实在绕半天不会用,心想我反正都gnu arm了,也就作罢。这玩意看这样子就不得劲,长着一副eclipse他私生子的德性。不知道这个系列长相难看么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一下,但是实在绕半天不会用,心想我反正都gnu arm了,也就作罢。这玩意看这样子就不得劲,长着一 ...

使用很简单啊,在线编译器创建一个例程,然后编译就会下载一个bin文件。将bin文件拖到Mbed磁盘就ok了。程序可以导出为KEIL、IAR等格式离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一下,但是实在绕半天不会用,心想我反正都gnu arm了,也就作罢。这玩意看这样子就不得劲,长着一 ...

我导出了一个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f031和l031通用?内核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031和l031通用?内核好像不一样啊

我看错了,L031的还没有正式发布,估计要等到下个版本了,估计要不了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