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问下大神,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控制多个电机,继电器老是烧毁怎么办?(计算电流没有超过继电器的最大电流)

网友:
只有查清楚继电器因何烧毁,才可能有对策。

网友:
触点继电器不适合用在频繁启动的场合。

网友: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不知楼主考虑了没有。

网友:
续流二极管有吗?继电器挂了的话,二极管坏了吗?

网友:
不行搞个挂了的继电器尸体,解剖看看,线圈烧断和还是触点黏住

网友:
除了楼上的那些,还有一种可能是继电器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首先要看电机的驱动电流有多大?
电机是感性负载,继电器所标识的电流是在阻性负载下,以2秒通3秒断(有的是2秒通,2秒断)工作状态下的最高电流值。
一般对继电器选型的(经验)电流值是感性负载电流值的8倍左右,要求更高的场合是10倍;
还有就是对继电器的触点增加进行保护电路(RC,DR,DRC等),也可缓解此问题。
此时,继电器的电流值最好能在感性负载电流值的3倍左右。

网友:
驱动电机有专用的驱动芯片,H桥之类的,继电器驱动时间控制不精确,且有噪声,寿命也短(大电流经过继电器容易产生拉弧,久而久之触点电阻增大,发热直至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