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原理图疑问

楼主:
请问这个充电器的原理 图中使用的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吗?这种充电器的功率一般是多大呀

网友A:
反激式没错。这种充电器百瓦以下居多

网友:
R7图中标注为1欧姆,恐有误。
如果R7是1欧姆,该电路直流输出不可能达到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激式没错。这种充电器百瓦以下居多

输出功率指的是充电电压与充电电流的乘积吗?这样的话,充电电流不是只有1-2A,会不会有点小啊

网友B:
反激式开关电源,功率大概百来W左右。110W,120W。这个电路已经很老了,现在不太用了,现在流行用单片机在后面控制,而不是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激式开关电源,功率大概百来W左右。110W,120W。这个电路已经很老了,现在不太用了,现在流行用单片机在 ...

我准备使用dsp控制,但是他的主拓扑仿真出现了问题,输出电压只能增大不能减小,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流行使用的主拓扑结构还是反激式吗?我不太了解

网友C:
进来学习了,如果用单片机控制那么如何实现呢还请高手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了,如果用单片机控制那么如何实现呢还请高手师傅们指点迷津。

主要看单片机控制什么了
如是单片机去控制开关管就没必要了,
如用单片机产生PWM,更没必要,此类专用IC比较多,单片机的PWM精度不太高。
还有就是,用单片机控制检测输出电压,模数转换对输出电压采样,有软件控制单片机输出PWM,进而调整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