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声控灯电路不工作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电路图,
由于手头只有双向可控硅BCR3AM,图中22uf电容都用33uf替代了,管子全是8050,由于没有光敏,去掉了光敏部分,保留了MIC和上面的20k电阻

焊好后,测试输出电压0.8V左右(和分析的结果差不多),感觉这么低的电压MIC这条支路能工作么?
第二级放大器(集电极200 ohm,基极20k)增益估算<10。不知道这么节省成本的电路到底能用么?
由于测试时不敢大声拍一巴掌(旁边很多人),但我试着用东西直接敲击MIC,反正灯泡(25W)始终没亮过。

网友A:
话筒 (一般现在使用的是驻极体 ) 工作时的电压取供电电压(即150K右边的电压)的一半较好,不是一半也不能差别太大。0.8V有点低。
  200欧的电阻有点偏小,取2.2K看看。

这个电路,设计目的是有光照时第一个三极管饱和,使话筒不工作而失去声音对SCR控制的,没有光敏电阻时,可以把三极管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筒 (一般现在使用的是驻极体 ) 工作时的电压取供电电压(即150K右边的电压)的一半较好,不是一半也不 ...

觉得取2.2k中间管就进饱和区了,不利于放大,
现在电路右侧(150K电阻右端)电压很低,0.8V样子,所以导致MIC处电压很低,

网友:
刚趁没人,大声拍了一掌,没任何反应,还有值得怀疑的是双向可控硅BCR3AM的触发电流远大于原图中的PCR606J(608J百度找不到?),而680K的电阻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没办法验证了,手头没有PCR606J这种可控硅

网友A:
220V/150K = 1.5mA,

第一级分配0.5mA, 第二级分配1mA。

对于这两级供电相当于恒流源,它的电压是可以调整的。

可控硅使用TO92封装的管子,触发电流很小的。有个万用表就可以测量它的触电流,如果过大说明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150K = 1.5mA,

第一级分配0.5mA, 第二级分配1mA。

对于这两级供电相当于恒流源,它的电压是可 ...

手头的BCR3AM是TO-220的,ds上写trigger电流几十mA,感觉有可能是触发电流问题?
我再改改后级,使得输出电压高一点,但是从原电路看,SCR导通压降估计也就1V多,所以后级电压也不可以调太高

网友:
youtube上看到一老外去年4月拆国产声控灯,惊讶的不行,
附截图和谷歌翻译

网友:
周末去电子市场买了MCR100-6(以为耐压600V,结果回来查400V),修改了MIC上的电阻为4.7k,没有大声拍掌,不亮。
利用外部电源点触MIC上面引脚,即认为引入正脉冲,灯亮了,持续10几秒灭。
如果按照680K*33uf来计算,时间常数为22s

网友:
楼主电路需要MIC的灵敏度足够高,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足够小,否则难以正常工作。楼主的MIC灵敏度不足,可以给它再增加一级放大。

网友B:
有灵敏度比较高的mic吗?我就随便买的mic,好像嘉立创买的来着。
SCR触发电流确实影响严重,当时以为只要触发电压够就能触发。
再加一级的话要改150k隔离电阻了吧,改成一半75k?

网友:
等人少时大声拍掌,灯丝亮一下就灭(亮度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灵敏度比较高的mic吗?我就随便买的mic,好像嘉立创买的来着。
SCR触发电流确实影响严重,当时以为只 ...

当然有,驻极体MIC的规格很多,用于声控的需要弱指向、高灵敏度型。加一级放大需适当减小降压电阻(不是隔离电阻),但恐怕不至于减小一半,需根据电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