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DLP应用产品设计,望大家给一些电子电路方面的建议

楼主:
当然,本人只负责产品的外观设计
我们想将设计做的更有意思,因此,除DLP的投影功能外,另外增加了一些附属功能  应了柱哥的想法,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大玩具”

设计原型为《机器总动员》中的主角——瓦力

为此翻电影7次并截取几乎能看到的所有瓦力各个方面的图片

想将设计做至近完美的效果  因此除了瓦力一只眼睛做成DLP外,另外一只则做成摄像头,并履带的运动及转向由小型步进电机或空心杯+减速齿轮(不怎么想考虑减速齿轮,因会占用很多空间)配合。

履带中有提升功能即三角形履带底边变短,两条斜边增加,使之可以提升“瓦力”的高度及互动的乐趣。

头部、眼部及手臂和手指也想均使用步进电机控制。

为了更贴合电影中的原型,希望能有机会利用为数不多的空间来置放太阳能板。

并增加音乐播放功能(播放电影原音,暂停,及录制)【当然,如果空间够用的话】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来了:

一、两个眼睛都需要步进电机控制,脖子是否需要控制待议,履带2条需要控制,手臂需要2个步进电机,倘若想让手指能够活动,则也需要步进电机控制。。。这么多的步进电机,需要多大的太阳能板进行带动呢?换个问法:第一,这样做是否可行;第二,控制板大概尺寸能否预估;第三,太阳能板是可以直接将光能转换为动力还是需要将电存储到电池中再进行释放?

二、现在几乎破解瓦力眼部结构  并打印出一个大致的模型,单个眼桶长度10公分,预计整个成品尺寸在30-35公分左右,原本瓦力身体中间用来压缩垃圾或缩回头及履带的空间只有大概12*10*10CM  是否能容纳的下之前说的这些电路部分

三、因使用PLA线材打印,因此无法使用卡槽或者卡扣结构进行连接(因为PLA为植物纤维提取物,比较脆 但打印加热时味道比ABS好太多了  ABS打印时的气味简直让人头昏)这样的话,是否可以使用磁铁连接,使用磁铁是否会影响电路部分(无线部分、驱动部分、DLP部分、摄像头部分)

先这些问题吧。。。挺困扰我的  望大家给点建议

下面是打印试机的眼睛部分

网友:
不懂帮顶,看起来很有意思,坐等直播~~~

网友A:
能力有限,先说一下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太阳能供电的方案用在移动机器人上不是最优的!

一个普通玩具小电机,正常工作几十到上百mA的电流很正常,高转速的或者大扭矩的甚至几A到几十的电流

然而,一方面太阳能电池目前的转换效率不高,很少超过20%,一块10X10的太阳能电池板峰值功率可能不到3W;另一方面,输出功率受环境影响太大,几乎没法直接使用。即使使用了电池作为能量缓存,对于一个移动的玩具来说想要边玩边充,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充了一天的电,可能不到半小时就没电了

其实我觉得,直接用锂电池供电一方面简化了系统电源管理电路,一方面也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和灵活性。

如果想要“高大上”一点,直接建个小型太阳能“发电站”吧,瓦力玩累了就直接回到“发电站”补充能量呗

网友:
顶一下,履带式的,不错,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力有限,先说一下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太阳能供电的方案用在移动机器人上不是最优的!

一个普通玩 ...

呀  原来太阳能转化率这么低啊。。。看来《玩具总动员》里的确实是科幻了

网友B:
高大上啊,鼓励一下。不知道你想达到哪种效果,个人觉得,手臂和脖子还是做得简单一点,否则,机械结构更复杂,控制的程序也更难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啊,鼓励一下。不知道你想达到哪种效果,个人觉得,手臂和脖子还是做得简单一点,否则,机械结构更复 ...

这不是有柱哥在么 哈哈

设计的越麻烦越好   榨干柱哥的剩余空间@chenzhufl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有柱哥在么 哈哈

设计的越麻烦越好   榨干柱哥的剩余空间@chenzhufly

恩,看来是我多虑了呀。部件之间的连接可否考虑用胶粘呢。两个接触面能否达到一个较高的比较细腻的吻合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看来是我多虑了呀。部件之间的连接可否考虑用胶粘呢。两个接触面能否达到一个较高的比较细腻的吻合度 ...

不使用胶类物体进行粘结

一律使用类似木工的铆、、卡扣等链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