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66" 问题

楼主:
RT    程序能下载到DSP板子上   但是运行的时候就会卡在这个地方   请问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再补充一张图

再补充一张图,恳请大神解决 谢谢

再补充一张图,恳请大神解决  谢谢

网友:
单步能走么,看起来像是跑飞了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我的也遇到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问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是下载的配置有问题,有几个外部的GPIO口是需要外部接地或者给高电平的,我的问题是这样,修改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