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字体大小的调整

楼主:
最近在做LCD显示的程序,12864自带的字库在液晶上只能显示32个汉字,有什么方法能显示更多的汉字吗?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能达到如图的效果吗?

网友A:
我比较喜欢自己建字库,第一张图是可以实现的,第二张图12864的分辨率达不到那么清晰,我试过8*8的汉字基本上就是一团看不清晰,第二张估计是被PS的吧,要么就是图片显示出来的。。。

网友B:
自己建字库的,自带的是没有办法的,用软件把要显示的码值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喜欢自己建字库,第一张图是可以实现的,第二张图12864的分辨率达不到那么清晰,我试过8*8的汉字基本 ...

你好,请问自建字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建字库的,自带的是没有办法的,用软件把要显示的码值搞出来

把码值弄出来之后,直接放在数组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