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差分电路跟常规的不太一样?有点问题不明白

楼主:
就三极管1,2,4,6,7组成的放大电路来讲,1,4的基极没有按照书上写的接到一个偏置电位上,而是接到了2,6的集电极上,这样做好像可以在原电路基础上继续放大两倍。但是我仿真的时候发现并不能正常工作,1,4基极并没有正确的引入偏置电压……另外1,4基极的电阻如何选取我也不清楚,这个电阻除了限流,应该也有降压的左右,这样一来对1,4的偏置电压引入的计算就更乱了……

网友A:
1和4的基极有自偏置作用,这种cross couple是为了减小差分对输入管Ccb电容的miller效应,简单的说就是使得2和6的基极和集电极电位不会有大的反相(常见的差分对是反向的)
所以1和4的基极电阻主要是限流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和4的基极有自偏置作用,这种cross couple是为了减小差分对输入管Ccb电容的miller效应,简单的说就是使得2 ...

谢谢指点,“自偏置”三个字以前没见过……

网友:
必然图错了。
这样直流工作点都没法建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然图错了。
这样直流工作点都没法建立。

图确实不是很完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自偏置”三个字以前没见过……

抱歉,请忽略这三字,看错了,看成下面这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请忽略这三字,看错了,看成下面这种了,

哪本书上的?好想找本这样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