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编码器输出信号问题

楼主(2016-03-11):
编码器输出信号问题
旋转编码器输出类型有NPN和PNP两种。作为应用者,我只知道输出信号有A、B、Z,将三个信号接到单片机,并通过软件计算,就可得到转过的角度。是不是应用中不用管是NPN还是PNP?只需用A、B方波信号就行吧?
编码器

网友A:
应该是NPN输出三极管的发射极E接地。集电极C输出,上接负载。PNP输出三极管的发射极E接电源。集电极C输出,下接负载。

网友B:
“是不是应用中不用管是NPN还是PNP?”
绝对不是。
看说明书。
NPN管输出和PNP管输出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