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控制LED

楼主:
 在MicroPython中有4个LED,控制LED是比较容易的,基本方法如下:

  • pyb.LED(id),定义一个LED对象,id 是LED序号, 1-4.

  • led.on(),亮灯
  • led.off(),关灯
  • led.toggle(),翻转
  • led.intensity([value]),设置LED亮度,value是亮度值,0-255,0是关,255最亮,仅LED3和LED4支持

例如:

LED1亮
import pyb

pyb.LED(1).on()

LED2控制
myled = pyb.LED(2)
myled.on()
myled.off()
myled.toggle()

跑马灯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n = 0
while True:
  n = (n + 1) % 4
  leds[n].toggle()
  pyb.delay(50)

【MicroPython】教程

网友A:
MicPython是可以直接跑在32上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Python是可以直接跑在32上面吗?

目前是在STM32F4上面测试,官方还有其他平台的移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在STM32F4上面测试,官方还有其他平台的移植。

恩,看了下。找个时间我们论坛一起DIY一个,记得上次你有提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看了下。找个时间我们论坛一起DIY一个,记得上次你有提出来

已经在内测了,很快就会开始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内测了,很快就会开始活动了。

OK,期待哈

网友:
期待板子发布

网友:
有个小疑问,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这里目的是产生pyb.LED(1)到pyb.LED(5)的列表,但是感觉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这里的循环赋值,可以用这样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小疑问,leds = 这里目的是产生pyb.LED(1)到pyb.LED(5)的列表,但是感觉  这里的循环赋值,可以用这样 ...

这不是赋值,就是产生一个列表,或者是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赋值,就是产生一个列表,或者是数组。

明白了,这里原来是运用了Python里面的   列表生成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