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库文件,导不进去,求指导

楼主:
应该是哪个步骤错了吧,

网友:
是要添加到PCB工程吗?直接拖进去

网友:
倒进去?你前面那个本身就是个打包的封装库工程了呀。可能不能弄进去吧。你试试看点击相应的库拖拽到你的工程下看看。如果不行就去library下添加对应库文件吧。

网友:
直接添加集成库到工程就好了啊

网友:
好久没画傻掉了 有一步忘了导致老是导不进去

网友:
库文件?您指的是哪个库文件,原理图库的?还是pcb库的?这个您要说明哦。还有您在工程下导入已存在的库文件都是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