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测试中LTE B7 HDETlimit vs Freq测的是什么

楼主(2016-03-12):
手机测试中LTE B7 HDETlimit vs Freq测的是什么
手机测试中LTE B7 HDETlimit vs Freq测的是什么?HDET值是如何来的?高通的HDET值最大4095 是不是指可存储的最大字节数?
HDET是什么?

楼主:
HDET是高功率检测电路,相当于一个反馈系统,但HDET值从何而来,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2016-05-31):
我沒做過Q家的平台,不過我的認知如下,如果只有band 7有這個測試 (或是TD 40/41)
這個頻段非常靠近WIFI的頻段(2.4GHz)易造成所謂的coexistence的問題,
可能需要針對輸出的功率做控制,來避免干擾的問題